【easyPCB设计大赛】Mbus转TTL接口电路板

楼主(2014-03-06):
使用easyPCB设计了一款Mbus转TTl接口板,分享工程的链接地址:http://easypcb.21ic.com/pcb-client/open/project/670
-------------
MBus(meter bus,仪表总线)是一种总线结构,主要用于各类仪表的通讯连接。使用MBUS传输数据使得系统的布线和连接简单,而且造价低廉、可靠性高。
转换板中采用TI公司的MBUS芯片为TSS721A。TSS721A是一种用于仪表总线的收发器集成芯片,其内含接口电路可以调节仪表总线结构中主从机之间的电平,同时该收发器可由总线供电,对从机不增加功率需求,总线可无极性连接。设计采用的是TI公司提供的经典电路。

电路原理图如下:

采用6N139实现TTL的电气隔离

PCB图:

Mouser购物车:
http://www.mouser.com/ProjectManager/ProjectDetail.aspx?AccessID=7c803fbe9a

easyPCB的在线的原理图pcb设计还不错,而且集成了元件供应商零件库,如果能实现PCB的真正制版就好了。

工程分享链接找不到楼主

楼主:
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如果哪有不足 可以指正呢

楼主:
共同提高呢

网友A(2014-06-06):
引用 楼主:
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如果哪有不足 可以指正呢

1、请问TSS721自己的TX RX输出的不是TTL电平吗?我的理解就是TSS721A本身就是一款mbus电平转TTL电平的器件,他的RX TX端可以直接与TTL接口器件连接,不知道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2、其次加光耦的目的是否就是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请问TSS721自己的TX RX输出的不是TTL电平吗?我的理解就是TSS721A本身就是一款mbus电平转TTL电平的器 ...

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到隔离的作用

z00,你好!再请教一个问题,我之前做过一款mbus主机,上行口为RS232。在我把上行口RS232也换成mbus(TSS721A),把TSS721A的RX TX替换232对应的RX TX,通信不成功,反而中间加上光耦隔离后,才能通信,可否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z00,你好!再请教一个问题,我之前做过一款mbus主机,上行口为RS232。在我把上行口RS232也换成mbus(TSS ...

这个要测量转换出来的Rx和Tx波形才能分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B(2014-08-15):
如果不加光耦隔离,可不可以做成双电源供电?不使用经典电路上的CMOS管做开关,VDD输出的3.3V电可以经过二极管直接到单片机吗?

网友C(2015-06-19):
TSS721A的中文资料和样品需求,还有技术方案可以提供:邮件:424167748@qq.com

网友D(2017-08-21):
你好!我也在用721A芯片,按照数据手册上带光耦隔离的经典图连接的,调试时发现单片机串口发出给721A的数据,721A无法发送到MBUS总线上!有QQ吗可以交流下吗?而MBUS上的数据可以经过光耦后被单片机正确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