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PIC仿真问题

楼主(2014-03-06):
我设置了3个断点,刚开始两个断点都停在B的位置,但最后一个没有停在自己的位置上,而是过了之后停下的?请问为什么?

网友A:
取决于你断点设在什么语句上,用汇编还好,说停就停,C的话,有的语句断点是打不上去的,可能会打到旁边。另外PIC的仿真很差,能不仿真最好不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你断点设在什么语句上,用汇编还好,说停就停,C的话,有的语句断点是打不上去的,可能会打到旁边。 ...

是这样,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刚开始下载程序,程序初始化可以按照预想的运行,主程序运行是正常的,但是下载程序超过8,9次,程序初始化就出问题了,不按照预想的想法运行了。所以我才仿真,仿真的结果初始化都执行了,但还是有问题,我只是在初始化里读取EEROM。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