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这货怎么用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06):
楼主可以上PEmicro官网查看该产品使用说明
http://www.pemicro.com/products/ ... .cfm?product_id=1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上PEmicro官网查看该产品使用说明
http://www.pemicro.com/products/product_viewDetails.cfm?prod ...

英语较差啊,我就想离线烧个程序进K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英语较差啊,我就想离线烧个程序进K60.

这个Cyclone MAX在飞思卡尔的官网可以下到用户手册,可惜还是英文的。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CYCLONEMAX_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yclone MAX在飞思卡尔的官网可以下到用户手册,可惜还是英文的。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我在根据手册一步一步走。卡在这里,script 在哪找?或者生成?

网友B:
楼上图中的信息是要求选择一个烧写的算法,这个算法一般在cyclone max安装路径下文件夹Algorithms下面,这个文件夹下面会根据片子的类型放在不同的文家夹下面,如CFV1或者Kinetis.楼主点OK后应该会自动定位到那个文件夹。
然后,需要选择烧写的s19或者elf等编译工具生成可以下载的文件。
建议还是多看看手册吧,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