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助贴:关于整流器的问题

楼主(2014-03-06):
先上图:

图中的变压器部分是一个环形电流互感器,一次电路中的电流感应到二次作为二次的电源,经整流后用于后续电路。

现在看到二次的的感应电压偏高。

①、我是不是应该将二次侧线圈多绕几圈?以降低二次电压。

②、我确实又绕了几圈,发现二次侧的电流变小了,却电压变大了?为什么?

网友A:
我确实又绕了几圈,发现二次侧的电流变小了,却电压变大了?为什么?

电流互感器工作原理就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确实又绕了几圈,发现二次侧的电流变小了,却电压变大了?为什么?

电流互感器工作原理就是如此。 ...

嗯,从功率守恒层次理解?U1*I1=U2*I2?还是怎么说?我现在就是看着同样的负载,电压和电流没向一个方向变化。

有没考虑到的地方,请多指教。

网友B:
电流互感器,输出二次侧最好短路,电流才准确。

网友C:
电流互感器的线圈匝数不能改变,电压高可以用电阻衰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确实又绕了几圈,发现二次侧的电流变小了,却电压变大了?为什么?

电流互感器工作原理就是如此。 ...

老师几个月没来了

网友A(点评):
三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