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PCB天线怎么画

楼主(2014-03-06):
(无正文)

网友A:
按照手册上说的 直接绕几个圈就行了

网友B:
一般是按照手册,或者采用倒F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手册上说的 直接绕几个圈就行了

绕几圈要计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按照手册,或者采用倒F天线

手册上好像没有啊。你是说自己用线圈绕还是PCB天线。这块没涉及过。所以还希望大神说详细点额。多谢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好像没有啊。你是说自己用线圈绕还是PCB天线。这块没涉及过。所以还希望大神说详细点额。多谢哦 ...

倒F天线是高频频段诸如2.4G之类的信道才会用的,13.56M信号频率太低,不适合PCB天线,除非操作距离极近且无需耦合能量。RF卡读卡天线(市场上叫“读卡线圈”)有成品卖,很便宜。

网友D:
高频这东东太深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