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IC32模拟spi,读出数据移位了

楼主(2014-03-06):
PIC32模拟spi,读出数据移位了,写正常。
UINT8 SWReadSPI_BCO(void)
{
        UINT8 i;
        UINT8 ReceivedByte;

        SET_SPIDO_H;
        ReceivedByte = 0;

        for (i=0; i<8; i++)
        {
                SET_SPICLK_L;

                CLK_LOW_DELAY;

                ReceivedByte <<= 1;

                SET_SPICLK_H;

                if (READ_SPIDI)
                        ReceivedByte |= 0x01;
                else
                        ReceivedByte &= ~0x01;
        }

        SET_SPICLK_H;

        return (ReceivedByte);

}
比如正确的数据是0x01,0x48,0x9f,0x01,但是读出确是0x80,0xa4,0x4f,0x80

网友A:
没看出来楼主怎么判断是“移位”了,我觉得是没有规律呢。另外提醒楼主看清楚是上升沿读数还是下降沿读数,收发的极性不要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楼主怎么判断是“移位”了,我觉得是没有规律呢。另外提醒楼主看清楚是上升沿读数还是下降沿读数, ...

改成下降沿读数,正常了。
但是我用PIC24模拟spi读一样的模块,是上升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下降沿读数,正常了。
但是我用PIC24模拟spi读一样的模块,是上升沿

以数据手册说的为准,不一样的机型,指令运行速度不一样,撞对了,不代表你做对了,侥幸心理是出现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