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 PWM输入捕获

楼主(2014-03-06):
STM8L152 TIM3 CH1 做PWM 输入捕获方波的频率。当测到1K HZ左右MCU频繁进中断,系统运行迟缓,请大神支招,遇此情况何解?主频4M HZ,能捕获的做大频率怎么算?

楼主:
大神呢?求指教!!手动帮顶

楼主:
没有大神给点指示吗?:(

网友A(2016-05-03):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问题,频率大时,频繁进入中断,系统运行迟缓

网友B:
你测试的PWM的频率和你的MCU的频率有关。
建议检查一下你所测试PWM的上升和下降速率,如果太快,可能你的Mcu会测不准的,。
然后你所说的中断是什么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