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apture CIS 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4-03-06):
原理图库
1.为什么在生成异质封装时,在 Tools/Annotate,要把 {POWER_GROUND}改为{package},直接在后面加入 package 属性不行吗?POWER_GROUND指什么属性。

2. 为什么将原理图手动改位号时,位号下面会多一横线,怎样删除?

网友A:
在[allegro] capture CIS里,最好不要这样做,请找相关视频学习一下

楼主:
不要这样做的意思是针对哪个动作?我是学于博士视频的啊,请指教。

网友B(2016-05-25):
楼主,你好,位号下面多一条横线我也遇到了,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