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linx FPGA工作一段时间损坏

楼主(2014-03-06):
FPGA, TI, AI, TE, ST
最近有小部分XC3S400A-4FTG256C的控制板,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不工作了!而且
1. JTAG下载失败
2. 去掉Flash, JTAG下载依然失败
3. 读取ID是OK的
大侠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吧!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 ???? // *** BATCH CMD : Program -p 1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10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Programming devic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CRC error                                                                  :         0
IDCODE not validated while writing FDRI                                    :         0
DCM Locked                                                                 :         0
status of GTS_CFG_B                                                        :         0
status of GWE                                                              :         0
status of GHIGH                                                            :         0
value of VSEL pin 0                                                        :         0
value of VSEL pin 1                                                        :         0
value of VSEL pin 2                                                        :         0
value of MODE pin M0                                                       :         0
value of MODE pin M1                                                       :         0
value of MODE pin M2                                                       :         0
value of CFG_RDY (INIT_B)                                                  :         0
DONEIN input from Done Pin                                                 :         0
SYNC word not found                                                        :         0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00 0000 0000 0000
INFO:iMPACT:579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bit file to device.
INFO:iMPACT:188 - '1':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INFO:iMPACT - '1': Checking done pin....done.
'1': Programming terminated. DONE did not go high.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1 sec.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 ???? // *** BATCH CMD : ReadIdcode -p 1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10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IDCODE is '00000010001000100000000010010011'
'1': IDCODE is '02220093' (in hex).
'1': : Manufacturer's ID = Xilinx xc3s400a, Version : 0

网友A:
过热?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热?掉电?

不是,是损坏了之后就一直无法工作,JTAG也下载失败,但是整板的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B(2022-02-13):
请问后面有结论了吗,遇到相似问题,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上电后FPGA不启动,程序无法下载,但是供电和所有配置信号都是对的

网友C:
确认过焊接问题没?

楼主(2024-07-21):
引用 网友B:
请问后面有结论了吗,遇到相似问题,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上电后FPGA不启动,程序无法下载,但是供电和所有 ...

应该是FPGA损坏了,替换之后可以修复,但是为什么损坏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过焊接问题没?

是的,焊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