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芯片的匹配电阻

楼主(2014-03-06):
网上查阅资料说芯片A,B之间要加约120欧姆的匹配电阻,但是我看到有的产品上的电阻是12K或者24K,请问这个是怎么选的?

网友A:
那说明产品上的电阻不是用来做匹配电阻的,可能有别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产品上的电阻不是用来做匹配电阻的,可能有别的目的

看不出有什么别的目的,就是标准的接法,只不过电阻值不是120欧姆,芯片是MAX13085

网友A:
如果是匹配电阻,产品上有焊接那么一般有跳线,
再就是端口外加,
如果是12K或者24K(不是A/B线的上下拉)可能就是防止出现 总线无信号或悬空的时候 由于干扰所产生的数据,把AB通过个大电阻拉成同等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匹配电阻,产品上有焊接那么一般有跳线,
再就是端口外加,
如果是12K或者24K(不是A/B线的上下拉) ...

如果拉成同电位,那么电阻应该小才对啊,而且你说的不就是匹配电阻的作用么?

网友A:
匹配电阻的目的是为了降低485链接双绞线的回波,要求加在485布线的两端,一端一个,不是每个设备都有,根据线缆的阻抗要求选择一般是100-120欧;

你可以百度搜搜了解一下匹配电阻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配电阻的目的是为了降低485链接双绞线的回波,要求加在485布线的两端,一端一个,不是每个设备都有,根据 ...

好的,我再看看

网友B:
匹配电阻跟485接口芯片无关,是由电缆的等效阻抗决定的。120欧姆是为了与常规双绞线的等效阻抗匹配而取的值。

网友C:
拿个板凳,慢慢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D:
匹配要看场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