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推挽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3-06):
各路大虾呢?!!肿么都没人理理我~~

楼主:
太伤心了

楼主:
木有人积极点儿么~

网友A:
只要你用对型号且电路形式正确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有高速三极管
到NXP网站看看吧。
比如PDTC1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用对型号且电路形式正确就不会有问题。

这些就是我在这边求助的目的啊:L

网友C:
高频特性变坏主要是三极管的米勒效应造成的,推荐楼主使用渥尔曼电路~

网友D:
高频,多少频率?2.4G?

网友E:
[
射随推挽,,两个恒流源管可用电阻代替,频率也就几百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多少频率?2.4G?

上百兆

楼主:
引用 网友E:
[
射随推挽,,两个恒流源管可用电阻代替,频率也就几百M吧

谢谢,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
射随推挽,,两个恒流源管可用电阻代替,频率也就几百M吧

BD139的fT只有160MHz,你让它工作在几百M?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百兆

这种超高频晶体管很多的,网上搜一下,找一种适合你的

网友F:
ti 的门电路,怎么样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试试!

三极管估计你要根据你的需要重新选择一下,,高速推挽的关键是两个驱动管都要时刻工作在线性区域,不能工作在截至区域。所以那两个10欧调整一下,让两个驱动管固定有个几ma的静态电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