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的IO输入翻转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4-03-06):
最近用到了正交编码器,经过转换/隔离芯片输出到STM32的IO管脚电压为2V左右,STM32能正确识别编码器数据,但是实际应用中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你要去看数据手册的电气参数特征章节,关于I/O电平的输入有效判别条件
比如我使用STM32F05xx,DS9004 - STM32F050x v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