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SDP开发板测试液晶屏

楼主:
1、按照文档“Image下载到开发板上”步骤进行操作
2、boot.img u-boot-dl.bin system.img recovery.img四个文件,从android_jb4.3_1.0.0-ga_image_6qsabresd 压缩文件中获取,用 MfgTool2工具,下载正常。
3、然后,从SD卡启动,超级终端提示  freescale login:但是液晶屏没显示。
    谢谢

网友A(2014-03-06):
楼主你好,你的开发板为i.MX6Q-SDP,所以应该使用u-boot-6q.bin而不是u-boot-dl.bin 。

网友A:
另外,请问你使用的显示屏是LVD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问你使用的显示屏是LVDS吗?

1、是LVDS屏
2、u-boot-dl.bin更换成u-boot-6q.bin,现象一样。
3、u-boot启动时,液晶屏显示freescale,持续几秒钟,执行内核时,屏就没有显示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是LVDS屏
2、u-boot-dl.bin更换成u-boot-6q.bin,现象一样。
3、u-boot启动时,液晶屏显示freescale, ...

你好,请问您设置uboot参数了么?

楼主:
1、我刚拿到的开发板,想先跑起来看看效果,从官网上直接下载的image文件
2、还没有自己编译uboot。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我刚拿到的开发板,想先跑起来看看效果,从官网上直接下载的image文件
2、还没有自己编译uboot。 ...

在板子启动时候,需要在uboot中设置一下环境参数。如下所示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4:9f:02:67:87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X6SDL SABRESD U-Boot >print
.................................................
你能否发一下你print下的内容,我看一下。

楼主: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X6Q SABRESD U-Boot > print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serverip=192.168.1.101
netmask=255.255.255.0
rd_loadaddr=0x110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fastboot_dev=mmc3
splashimage=0x30000000
splashpos=m,m
lvds_num=1
ethact=FEC0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vmalloc=400M init=/i
nit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
28M
ipaddr=192.168.18.155
boo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loadaddr=0x10800000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
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2;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bootm
bootcmd=run bootcmd_mmc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nvironment size: 803/8188 bytes
MX6Q SABRESD U-Boot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X6Q SABRESD U-Boot > print
bootdelay=3

你好,我想确认一下,你是将image下载到SD卡上的还是下载到eMMC上的?在用MFGTool烧写时文件cfg.ini内容是否是这样: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Android-SabreSD-SD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X6Q SABRESD U-Boot > print
bootdelay=3

要是从SD(SD3)卡启动,你的uboot中环境参数设置是有问题的,你需要设置信息如下:
U-Boot > setenv fastboot_dev mmc2
U-Boot > setenv bootcmd booti mmc2 [Load the boot.img from SD card]
U-Boot >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bpp=32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确认一下,你是将image下载到SD卡上的还是下载到eMMC上的?在用MFGTool烧写时文件cfg.ini内容 ...

下载到SD卡,cfg.int文件内容: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Sabre-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从SD(SD3)卡启动,你的uboot中环境参数设置是有问题的,你需要设置信息如下:
U-Boot > setenv fas ...

不是很明白,是在超级终端执行这些命令吗?执行完以后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到SD卡,cfg.int文件内容: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你好,你这样设置是下载u-boot, kernel and Linux rootfs to the SD,这是在板子上跑linux系统。所以这里你没有将你下载的boot.img u-boot-6q.bin system.img recovery.img到开发板上。如果你是要下载android image到你的板子上,在用MFGTool烧写时文件cfg.ini内容是这样: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Android-SabreSD-SD
同时你要把你的板子上的DIP改为下载模式,启动板子时候改为SD卡启动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是在超级终端执行这些命令吗?执行完以后怎么操作?谢谢

你现在需要重新烧写image到你的板子上,你之前下载的有问题,所以uboot中的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这样设置是下载u-boot, kernel and Linux rootfs to the SD,这是在板子上跑linux系统。所以这里 ...

下载模式,SD卡启动模式设置时对的,
cfg.int文件内容改成: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Android-SabreSD-SD
打开MfgTool2,报错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模式,SD卡启动模式设置时对的,
cfg.int文件内容改成:

你查看一下文件MfgTool.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一下文件MfgTool.log。

正常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了,谢谢

不客气~~
MFGTool使用:
1、将需要烧写的文件拷贝到MFGTool中合适的位置。
2、用uart线 USB-OTG线连接PC与开发板。
3、修改cfg.ini文件(根据你的需要设置)。
4、设置boot mode 为download 模式
5、打开终端,并运行MfgTool2.exe。
6、给板子上电,在MfgTool2.exe上有设备出现,将SD卡插到SD卡槽中,点击MfgTool2.exe中"Srart"开始下载。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MFGTool使用:
1、将需要烧写的文件拷贝到MFGTool中合适的位置。

怎么结贴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结贴呀?

1、首先在网页的右侧有“我要结贴”,点击进入,界面如下所示:
2、在分数处给分,把相应的分给掉。可以给一个人,也可以给多个人。
3、点击左上角的结贴给分。
这样就把贴给结了:)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麻烦结贴,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昨天就一直没找到 我要结贴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就一直没找到 我要结贴 ?

你好,我刚测试了一下,新帖创建不满一天是不可以结贴的。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你昨天创建的帖子,就是今天以后才可以结,结贴时间我们是不着急的,麻烦您抽时间结掉就可以的,并且结贴不会浪费您时间的。
最后非常感谢楼主对我们论坛和飞思卡尔的关注和支持~~

网友C(2014-06-23):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开发板为i.MX6Q-SDP,所以应该使用u-boot-6q.bin而不是u-boot-dl.bin 。 ...

请问一下,我的也是imx6q。使用官方的MFGTool和官方的image,可是下载的时候报“push error:×××/××/uboot-6q.bin"  并且还没弹出格式化磁盘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