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运放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4-03-06):
怎么分析的这个电路,尽然得到图中的Vos式子?

网友A:
VOS输入电压为零时,将输出电压除以电压增益,再加上负号,即为折算到输入端的失调电压。亦即使输出电压为零时在输入端所加的补偿电压。
以上这段百度抄的。
VOS可认为是第一极运放的V-电压。
那VOS和VOUT(理想状态下)就是和R3,R4有关的分压了
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B:
如果Vos为零,则输出为零,实测不为零,可假设有个电压源Vos串在同向输入端,而同向放大器的增益为1+R4/R3,这样就把Vos和Vout关联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Vos为零,则输出为零,实测不为零,可假设有个电压源Vos串在同向输入端,而同向放大器的增益为1+R4/R3 ...

这里的2个放大器组成的电路还能看成是同向比例运算电路吗?op1和op2都没有引入负反馈,我不知道该怎么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S输入电压为零时,将输出电压除以电压增益,再加上负号,即为折算到输入端的失调电压。亦即使输出电压为 ...

版主老大说的Vos失调电压很对。
但图片上的公式中电压Vos好像并不是指Vos定义,图来自TI论坛上一个帖子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s/f/52/t/18960.aspx
老大看下,我是觉得这个帖子里用Vos时,把Vos当做仅仅由失调电流引起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S输入电压为零时,将输出电压除以电压增益,再加上负号,即为折算到输入端的失调电压。亦即使输出电压为 ...

版主老大,这里OP1、OP2都怎么用的?

网友C:
坐等解释

网友B:
这两个电流一般不用考虑,像709输入偏执电流典型值为200nA,失调电流为50nA,一般应用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A:
我和你们一样,互相学习而已。
第二个运放可以去掉看啊(因为假设低偏置了),那第一极运放就是个放大器。

楼主:
:handshake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电流一般不用考虑,像709输入偏执电流典型值为200nA,失调电流为50nA,一般应用可以不用考虑。
...

其实在用的时候,我们可能选择某方面性能好点的就可以了。我特想知道图中运放怎么工作?

楼主:
话说从前没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Vos为零,则输出为零,实测不为零,可假设有个电压源Vos串在同向输入端,而同向放大器的增益为1+R4/R3 ...

正解,可视为零状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