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无法驱动电机

楼主(2014-03-06):
按照网上的教程做了一个电调的驱动电路,从原理上分析,电路是没有错误的。用定时器产生6路PWM信号,波形仿真的时序是正确的。用JLINK烧录程序成功,连接好电路,电路没有短路或断路的地方。运行程序后,电机三相都可以用万用表检测到平均电压9V。但是电机就是不能驱动。
电机是没有问题的,我直接用12V直流电连接到电机三相,电机是可以运转的。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建议不要直接做电机实验,可以试着先做pwm控制led灯亮度实验。作用:保证能够正确使用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直接做电机实验,可以试着先做pwm控制led灯亮度实验。作用:保证能够正确使用pwm. ...

PWM控制LED灯的实验已经成功了。前期工作都做完了,才要用PWM驱动电机的

网友B(2015-02-10):
这个我也急需答案哦

网友C:
楼主可以使用电机驱动芯片来驱动电机,例如IRS2101;或者进行电平转换等等。
另外此贴我将你放到技术交流中,会有更多人来回复,谢谢。

网友D:
你那是什么电机?…用PWM驱动?…用直流电也能驱动?…
  那干吗不用直流电驱动?…方便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