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上下拉电阻

楼主(2014-03-06):
请问KL25的GPIO上电后默认是上拉还是下拉的,规格书中没有找到。

网友A:
楼主可以根据参考手册第三章的Table 3-49. Ports Summary中概括获得IO口相关初始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根据参考手册第三章的Table 3-49. Ports Summary中概括获得IO口相关初始状态:

因为引脚上复用有模拟功能的口,复位后一般开启的是模拟功能。
所以也就不存在你说的上、下拉。
所以需要注意Pin Mux at reset那行描述结合参考手册10.3.1 KL25 Signal Multiplexing and Pin Assignments表格才能最终确定该引脚是否复位后处于GPIO口功能、处于上拉还是下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

不用客气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欢迎再来飞思卡尔MCU论坛发帖提问。

网友B:
学习了,功能越来越复杂。
的确是一时半会找不到哪有写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