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帮我看一下下面的代码什么意思啊 谢啦

楼主(2014-03-06):
本模块实现对于出租车在行驶和等待过程中的继承和计时功能;当行驶里程大于3KM时,本模块中en0信号变为1;当等待时间大于2min时,本模块中en1信号变为1;clk1每来一个上升沿,计量模块实现一次计数,里程数或者等待时间加1;

 end process; end rt1;
分频模块的仿真波形图为:

注:有图中的周期时间可以看出,三种输出的信号脉冲对应的频率比实现了1:13:15;
(二)、计量模块
       本模块实现对于出租车在行驶和等待过程中的继承和计时功能;当行驶里程大于3KM时,本模块中en0信号变为1;当等待时间大于2min时,本模块中en1信号变为1;clk1每来一个上升沿,计量模块实现一次计数,里程数或者等待时间加1;元件框图为:

源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jiliang is
port( s: in std_logic;                  ;计量开始信号
      fin: in std_logic;                ;里程脉冲信号
      stop: in std_logic;               ;等待信号
      clk1: in std_logic;               ;计量驱动信号
      en1,en0:buffer std_logic;         ;计量输出的控制信号     k1,k0: buffer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里程计数     m1,m0: buffer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时间计数
       end jiliang; architecture rt2 of jiliang is
signal w:integer range 0 to 59;       ;秒计数器 begin
process(clk1) begin
 if clk1'event and clk1='1' then   ;本语句实现clk1对计量模块的驱动    if s='0' then
w<=0;en1<='0';en0<='0';m1<="0000";m0<="0000";k1<="0000";k0<="0000";
    elsif stop='1' then           ;等待计时开始标志       if w=59 then w<=0;                                      if m0="1001" then m0<="0000";                           if m1="0101" then m1<="0000";           else m1<=m1+1;           end if;
        else m0<=m0+1;
        end if;                             ;完成等待计时
        if m1&m0>"00000001"then en1<='1';   ;等待时间大于2min
怎么看出来的等待时间大于2? 00000001是什么意思  还有上面的0101 和1001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