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CB菜鸟图,求指导。请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2014-03-06):
PCB, pc, AC

网友:
图片不显示。。。

网友A:
板子可以再设计紧密些,在PCB的成本上可以减少

网友B:
1 铺铜距离走线 焊盘太近了,至少20mil
2 铺铜十字gnd 设置20mil
3 铺铜 要尽量圈出更大的gnd面积
4 丝印位置统一方向。

网友B:
5 电阻中间不建议穿线

网友B:
6 u4焊盘中间也不能穿线
整体感觉你的规则 线宽 间距没设好

网友B:
7 J1 应该是个USB口,信号是要查分的

网友C:
怎么感觉没有按照电路功能来布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铺铜距离走线 焊盘太近了,至少20mil
2 铺铜十字gnd 设置20mil
3 铺铜 要尽量圈出更大的gnd面积

受教了

网友D:
比较严格的DFM 要求芯片内部,pin之间严禁VIA 穿线 ;通常电阻 除了限流或者上下拉 的可以根据空间处理,其它的都需要根据电路模块来布局 电源线空间容许应尽量加大 ;EMI要求严格的电路中对晶体回路 的GNDD要求比较严格 ,GND要在表层与其它地分割 周围用VIA与其它的GND链接;点灯模块可以归在一起 方便调试和观察

网友E:
1.整体布局上,按照功能模块来布局。没有要求尺寸的情况下尽量密集摆放,节省空间。
2.SOIC、晶振、电阻等很多焊盘中间走了线,尤其是晶振要避免。如果设定ces约束的话,一般是很难从中间走线的。可见。。
3.该打过孔的地方不必省去。敷地有的地方太窄,需要多打一些过孔是上下连通性更好。
4.QFP器件一般从pin的正向引出。其实很多地方需要从焊盘的正向引出规范美观。

网友F:
此板为在校学生设计。

网友G:
一般地线处要足够宽,不要有瓶颈,另外,顶层和底层的地一般要加不少过孔打通。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谓律无定律,呵呵,要靠实践摸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