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捕获的数据的传输问题

楼主(2014-03-06):
如何用stlink把stm8捕获的数据传到电脑啊....

网友A:
这个.....到是可以用这种方法,不是有时时检测变量值的调试么,那么你把值赋予这个变量,在通过调试看这个值.....还有就是有屏幕的话,可以自己时时显示在屏幕上呗...............

网友B:
当然可以,你可以试试STMStudio这个软件吧,将它的代码包含到你的工程里,通过上位机软件,可以非常直观的用二维坐标的图形方式显示你需要监视的变量。

缺点是你需要稍稍的占用一点MCU的硬件资源。盲调可以丢一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