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上写导通桥臂为A上,B下,,有的**是B上,C下

楼主(2014-03-06):
(无正文)

网友A:
不好说   如果是全桥的话    上桥从左到右称为A和B的话
下桥从左到右称为C和D    正转为A和D导通  则反转为B和C导通
还是要根据硬件确定

网友B:
没明白   是H桥吗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帮助,这是不是因为转子磁极对数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