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ds1302时钟数据写入的问题

楼主(2014-03-06):
ds1302在写入数据时,秒钟会停止工作吗?实时调节完后,怎样让秒钟工作又不影响秒钟数据?
write_1302(0x80,0x00|miaodate)这样写又没什么问题?
写ram数据时好像时间也会停止,我设置几次后发现与电脑对时时时间会迟滞几秒。
求高人解释。。。。。。

网友A:
那你先得去看数据手册,怎么描述秒计数器的,是不是必须停了才能设置时间,或者是设置时间的时候自动停(一般脑袋正常的,不会做成自动停,最多是自动回0)。

网友B:
有这种现象,读写频繁会影响计时,需要控制操作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