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测试,电路板感应出的电压很大,影响正常工作

楼主(2014-03-06):
请教下,各位虾。。。
做产品EFT测试时,发现PCB板上感应出高达80V的脉冲电压是咋回事么?是EFT辐射造成的么?还是电路上的步进电机或其他传感器感应到电路板上的!

脉冲群好像是EFT的波形,脉冲群的波形貌似是逐步减小,高的有80V左右,由于脉冲时间较短,芯片没有烧坏的迹象。
当电源线离得近时,电压会变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示波器测出的波形是EFT的波形,大概200u上出现一次。

网友A:
楼主是用示波器测量到的脉冲波形吗,示波器在测试的时候本身就会感应到电压, 不太可能电路会感应到这么高的电压。
测量这种电压,需要用隔离探头才会比较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示波器测量到的脉冲波形吗,示波器在测试的时候本身就会感应到电压, 不太可能电路会感应到这么高 ...

是的,下次测试的时候,我把示波器拿远点看看是不是好点。
现在是只要一加EFT干扰源,就是这样的干扰,电源线不接的情况下,将电源插头靠近电路板就会有这样的干扰,离得越近,电压越高。
另外,有没有其他带来的干扰,比如我电路板上有电机,电机里电源插口很近,会不会这样的干扰由电机线圈耦合进来的(当时着急没想到),还有槽型光耦传感器会不会有这样的干扰,据我所知,手机信号对光耦的影响挺大的。当然PCB布线的干扰不知道有没有大到这个程度?我不晓得了。
请多多指教,下次测试时可做修正参考。。。谢谢~

网友B:
把示波器的测试线离脉冲群发生器远一些试试,示波器隔离供电

网友C:
说明地线或是电源线环路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