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算放大器选型中需要注意哪些参数呢?

楼主(2014-03-06):
运放自身的带宽如何理解?LM358OP07有什么区别?以及运放手册中的关键参数压摆率的作用?

网友A:
OP07属于精密运放了。

网友B:
三极管有频率,更何况运放。
358和07没有区别,都是运放,不同的是参数,对照两个器件的datasheet,仔细看看有哪些不同。
压摆率是运放输出的转换速率,压摆率低的话对频率高幅值高的输出信号容易变形。
通俗的讲,因为转换速率低,信号上升或者下降的速度跟不上。

网友C:
河水多宽能过什么船就是带宽,水能载船,水就是载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