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10 报错 换过几个版本也是这样 急

楼主(2014-03-06):
两个顽固性错误  1、打开ad10时候 就报错

2、ddb导入ad10时候报错 如图    点击确定后     又报错
再点击确认后,点击next 然后有跳出这个错误警告,反反复复,导致不能导入ddb文件

求大侠帮忙

网友A:
卸了 重新找个**补丁

网友B:
换个版本试下啊

网友C:
你没有正确的**,好好看看教程怎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正确的**,好好看看教程怎么**吧!

**正确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极有可能你的工程中有的文件被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