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用电源的疑惑

楼主(2014-03-06):
工业上选用的仪表一般用什么电源呢?
LDO还是DC-DC呀。
目前设计一个仪表,选24V-5V的电源,原来用DSP方案选的LDO感觉不皮实。
现在改为ARM了,想选DC-DC不知道是不是合适。有什么推荐的?
峰值1.5A,但是一秒钟也就是1ms有这么高的电流,其它时候就是单片机的电流,很小。

另外,由于有4-20mA输出,就是DC-DC把24V隔离进来使用,到时候由于输出的原因还是
共地了,感觉DC-DC隔离没起作用呀。不知道高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谢谢!

楼主:
忘了说,价格没要太贵呀,10-20块吧,除非性能特别好。

网友A:
好奇24Vto5V肿么用LDO

网友B:
最好是用开关电源啊,否则功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24Vto5V肿么用LDO

呵呵,写错了,原来的dc-dc特别贵,想用皮实,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用开关电源啊,否则功耗太大

开关电压体积太大了吧

网友A:
34063够便宜吧

网友C:
用DC-DC性能好,效率高,温升低
1.5A的尖峰电流要考虑DC-DC的大动态性能,不要搞得DC-DC输出电压欠压,ARM反复重启就行了
实际功率小的话,可以考虑小功率的,价格会便宜很多
隔离DC-DC输入、输出是不共地的,有Y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063够便宜吧

这个皮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C-DC性能好,效率高,温升低
1.5A的尖峰电流要考虑DC-DC的大动态性能,不要搞得DC-DC输出电压欠压,ARM ...

对呀,DC-DC是不供地,可是我的输出是4-20ma,其中的电流负端又和系统的地接在一起了,这样DC-DC效果就不好了吧。我的情况是3线制:(24V,GND,4-20mA)

网友D:
降压24变5的 超级多啊

最常用的 被国人用了N年都没用烂的LM2596   2576之类的  轻轻松松的。比模块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压24变5的 超级多啊

最常用的 被国人用了N年都没用烂的LM2596   2576之类的  轻轻松松的。比模块便宜多 ...

兄弟,这片子2块一个,没问题吧。原来可用的30多的MAX5035BASA。当然现在用在stm32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压24变5的 超级多啊

最常用的 被国人用了N年都没用烂的LM2596   2576之类的  轻轻松松的。比模块便宜多 ...

和LM1117配合出3.3V的方案怎么样

网友D:
2596 2块的肯定不是NS的,但也不妨碍它好用。我把它用在TI的多个型号单片机上、ADI的ARM7上、新塘的M0上,CPLD上 都没啥问题。LM2596-ADJ可以直接出3.3V。
当然加一级LDO 纹波能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96 2块的肯定不是NS的,但也不妨碍它好用。我把它用在TI的多个型号单片机上、ADI的ARM7上、新塘的M0上,C ...

多谢,主要是5V不是也要用么。所以2596加lm1117。有点想换AP1501了,据说是真货,而且放短路好点。4块钱。看着管脚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