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位机通过USB向28335写入数据

楼主(2014-03-06):
我购买了一块28335的开发版,集成塞朴拉斯的USB转换芯片,有固件、驱动等等,自带了USB FIFO SLAVE例程。自带的VC上位机程序能够实现DSP生成锯齿波,上位机读取数据。
我想实现上位机向DSP写入数据,请问是否需要另写一个VC程序,修改固件呢,好难的样子。求大神推荐PC上位机向DSP写入数据的exe文件~。最好支持txt文件导入。

网友A:
我想知道上位机向DSP发送数据是通过USB的吗   还是串口的
如果是串口的就好弄  USB的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上位机向DSP发送数据是通过USB的吗   还是串口的
如果是串口的就好弄  USB的没搞过
...

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接口~想通过USB发送数据

网友B:
28335 没有 USB 硬件啊,开发板上的 USB 一定是转成其它什么了。
笔记本没有串口,可以买一个 USB 转 SCI(UART) 的小连接器,才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