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请看图片。

楼主:
基极加正向偏压,集电极是什么状态?电位是多少?ce是相当于开关闭合吗?

网友A(2014-03-06):
集电极没有回路啊、

网友B:
因集电极联接到哪里去未注明,集电极状态无法知道。
CE之间是否相当于开关导通,还需要知道CE间电压方向,以及需要通过多大电流。

网友C:
此时集电极可以认为与发射极处于低阻状态,类似开关闭合状态,等价为一个小电阻串联一个残余的比较小的电动势。

网友D:
集电极相当于【对地短路状态】,对地电位可以认为是【0】,CE相当于【电子开关对地闭合】。

网友E:
基极加正向偏压,集电极是饱和状态。电位是0.3V左右。ce导通。

网友F:
此电路只能认为是一个电源接一个10K电阻和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时集电极可以认为与发射极处于低阻状态,类似开关闭合状态,等价为一个小电阻串联一个残余的比较小的电动 ...

集电极可以认为与发射极处于低阻状态,为什么?原理何在?特想知道原因,受累帮忙解释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极加正向偏压,集电极是饱和状态。电位是0.3V左右。ce导通。

集电极是饱和状态。电位是0.3V左右。ce导通  为什么?讲一下原因好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集电极相当于【对地短路状态】,对地电位可以认为是【0】,CE相当于【电子开关对地闭合】。 ...

结果不重要,想知道原因?请帮忙解释一下原因谢谢了!

网友G:
这个我知道 三级管导通 集电极等同于接地

网友H:
如果集电极空着的话,那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错误的结果)。

集电极处于一种“被导通状态”,实际情况下,集电极没有电流、没有电压。
但如果你用万用表测量,则显示有电压,因为万用表的指针是带电的,测量的时候万用表也成了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I:
讲Vce=0.3V的面壁去!

网友F:
       如果楼主的电路可以作为三极管电路,那么大家是否同意附件电路也是一样?

网友F:
  如果楼主的电路可以作为三极管电路,那么大家是否同意附件电路也是一样?补图

网友J:
如此看待,一切就理所当然了

集电极是什么状态?电位是多少?ce是相当于开关闭合吗?
1.当然是传说中的“OC”态了
2.当然是饱和压降了,0.3V是个粗略说法
3.当然相当于一个接地开关闭合了——对于大多数应用而言,尤其是对电源负极接地系统

网友I(点评):
人家没说是OC态啊!是个不完整的电路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如果集电极空着的话,那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错误的结果)。

集电极处于一种“被导通状态”,实际情况下 ...

"因为万用表的指针是带电的"  这句话大师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C:
讲Vce=0.3V的确应该面壁。
0.3V是饱和压降的粗略值这个没错,但是指有电流的场合下,而且电流还不是很小。楼主的电路集电极是没有电流的,空载时的饱和电压也就是残余电压,一般只有几个毫伏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讲Vce=0.3V的面壁去!

看看什么是三极管饱和:

从三极管结构来讲:在正向的Vbe电场作用下,发射极的电子注入基区,再扩散到集电结边缘。三极管未饱和时,集电结反偏的电压会把边缘的电子立刻吸引到集电极。可是当电流Ib逐渐增加,Ic也增加,扩散到集电结边缘的电子越来越多,电子浓度不断增加,集电结反偏势垒Vcb就会越来越小。当Ic大到使Vcb为0时,管子进入饱和,就不再有电场吸引这些结边缘的电子了,电子只能是扩散到集电极。当Ic再增加时,Vcb<0(Vb=0.7V,Vc=0.3V),此时集电结就正偏了,会阻碍电子扩散了,但因为基区电子浓度太大了,电子继续扩散到集电极,能够满足Ic大小的要求。注意:Vcb<0集电结正偏并不是三极管外部电场导致的结果,而是由于基区的电子浓度远大于集电区由电子扩散所造成的!
注:扩散,全称分子扩散。在浓度差或其他推动力的作用下,由于分子、原子等的热运动所引起的物质在空间的迁移现象,是质量传递的一种基本方式。以浓度差为推动力的扩散,即物质组分从高浓度区向低浓度区的迁移,是自然界和工程上最普遍的扩散现象;以温度差为推动力的扩散称为热扩散;在电场、磁场等外力作用下发生的扩散,则称为强制扩散。

网友J(点评):
还真的面壁啦,你叫人家说说看

网友J:
哦,6楼的重点在于明确指出电路状态“饱和”,至于是几伏,还真不好确定
所谓0.3V,不需要指定电流大或小
残余电压是个啥概念,几个毫伏是怎么确定的

以顶楼图来看,不正是oc么。咱怎么看着它却是完整的电路呢

网友F:
集电极悬空,什么都没有接,无论基极电流大小、有无,集电极与发射极无加电压,无集电极电流。发射极仅有基极电流。而理想三极管饱和导通,集电极电流最大,Vce=0v,发射极是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所以不能算三极管电路。

注:“集电极无电流回路,处于无电位的状态”这句话前后次序应该调换,应该是没有电压才没有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集电极悬空,什么都没有接,无论基极电流大小、有无,集电极无电流回路,处于无电位的状态。发射极仅有基极 ...

“。。。集电极无电流回路,处于无电位的状态。”这个说法不妥。试想,如果说干电池无电流回路,就处于无电位的状态。那么说电池标称电压1.5V,情何以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集电极无电流回路,处于无电位的状态。”这个说法不妥。试想,如果说干电池无电流回路,就处于无 ...

如果觉得不妥,就改为“集电极无电流回路,对发射极无电压”。

网友J:
22楼,不考虑晶体管原理,仅从电学说“集电极无电流回路,处于无电位的状态”就是个概念错误——不是不妥
当然,它不算个标准3极管电路

集电结,无论有否外电场,在它整个宽度上,既有扩散也有漂移的载流子双向运动,这就是内电路——要用“电”的思维才看得见
所建立的内电场与Vbe之和,即为“BE正偏C宏观开路”时的Vce了
若将C开路看成Rc极端大,那么它就是Vces了
它有多大呢,0.3V只是粗略说法,也许只有0.03或0.003V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因为万用表的指针是带电的"  这句话大师能解释一下吗?

不好意思,是我表达不清楚,不应该说是“指针”而应该是探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黑表笔。

不过现在可能会有些高端点的会进行电压处理,应该可以减小甚至消除这种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