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拆开了家里的漏电断路器,这些都是什么啊

楼主:
漏电断路器用在什么地方,图中一个红色一个黄色的绕组是什么啊?这个东西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2014-03-06):
图好大啊!

网友B:
互感器
检测漏电流,矢量和不为0时有漏电流,达到一定程度,触发断路电路,达到保护目的。

网友C:
红的是是分励线圈,跳闸用的。黄的是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漏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互感器
检测漏电流,矢量和不为0时有漏电流,达到一定程度,触发断路电路,达到保护目的。 ...

电路板接了五根线两条红线接到零序电流互感器上蓝线接在测试按纽上黄线一根接在继电器上一根接在零线上能不能帮我画一下图中的电路板的电路图讲一下这个电路板是如何工作的分励线圈是不是就是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板接了五根线两条红线接到零序电流互感器上蓝线接在测试按纽上黄线一根接在继电器上一根接在零线上能 ...

嘿,要电路图,你不会抄一下板子啊。你那是什么东西我怎么知道,我只是告诉你互感器是什么,
器件用在不同的地方,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电路图,所以,你那电路图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自己抄板吧。
很多工程师一开始都抄过板子,如果连板子都懒得抄,还是别做这个行业了。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互感器可能的工作原理:
如图,零线和火线穿过互感器,互感器两根线可能会接到放大器,差分信号放大。

网友D(2014-08-06):
不应该啊,怎么没有压敏的?这东西能过试验?
黄色板下面还有没有焊接其他东西?

网友E:
凭几幅模糊不清的照片就要别人替你画原理图,这个要求未免太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