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电路的设计合理吗?二极管有这样的用法吗?

楼主:
如附图一所示:
单耳式蓝牙耳机的充电接口为USB接口,J6;U4为蓝牙芯片,U4的pin2和pin3为一只喇叭的输出端口。
该单耳式蓝牙耳机除主喇叭外,还使用一只 USB接口的单声道喇叭。

如附图二所示:
图二为PC机USB端口。
当使用PC机的USB端口对蓝牙耳机充电时,U4的pin2和pin3就会和PC机 USB的pin2、pin3连接。

U4的pin2和pin3端口,最大耐受电压为1.75V。
USB差分信号的幅值为3.3V。

为了保护U4的pin2和pin3端口,并考虑到经济性,
增加R3、R4、D7、D9组成的保护电路,目的是让充电时U4的pin2和pin3的电压不高于1.2V。

D7、D9为肖特基二极管BAS170WS,电气参数见附图三。

不知道这个电路的设计是否合理,二极管是否可以这样用,还请大侠指点!

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网友A(2014-03-07):
二极管方向反过来的话可以。

所谓硅二极管0.7V导通是一个很粗略的说法,实际上二极管是根据正向电压不同逐渐导通的,电流小则电压低,电流大则电压高,范围一般是0.2V到0.9V

网友B:
至少要串个电阻

网友C:
你想这么用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D:
楼主,应该考虑一些与自己学识相当的问题。像这类问题,咱要回答你,又怕你误解,因为它可以有正反两个答案

网友E:
这个可以叫VCC钳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方向反过来的话可以。

所谓硅二极管0.7V导通是一个很粗略的说法,实际上二极管是根据正向电压不同逐 ...

谢谢大侠!学习了!

“二极管方向反过来的话可以”?   这样的话,那就是稳压管的用法了。

根据大家的指点,1楼帖子内容已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串个电阻

谢谢!学习了!

串了电阻,1楼帖子已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这么用的目的是什么呢?

谢谢!

1楼帖子已改,请查看!

网友C:
这个不是二极管 ,是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二极管 ,是稳压管

谢谢!

功能类似稳压管。

但稳压管没有这么低的,目前最小的是1.8V的

网友D:
首先,所谓“电压不高于1.2V。”当是一句标准用语,应有十分明确的详细规定
其次,二极管稳压管都不是理想的0.7,1.2,
显然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业余爱好”界限
目前只需要知道:J6与U7的连接是否规范

网友F:
这个应该就是个"限幅电路",防止有过大的信号进入蓝牙芯片。
《个人观点,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