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压降太大的问题

楼主(2014-03-06):
有一个组合式仪表,类似PXI机箱,板卡可插拔。
电源是一个单独板卡,有一个+/-15V电源。板卡有一个300mA的PPTC,电阻有2点多欧姆。作为电源输出的保护。
另有一块功能板,上面也有一个300mA的PPTC(本来使用200mA保险丝但其电阻有3.5欧姆,压降不能接受了),正常工作时最大有150mA电流,那么2个PPTC带来的压降比较厉害,使得此办卡已经处于电压过低的边缘。
有没有什么办法既起到保护作用又不会导致过大的压降。

网友A:
我只是猜测,保险丝的金属的熔点是不同的,比如有高温和低温之分。
低温的比如200度熔化,那样所需要的熔断功率就比较小,就是说在熔断电流下的压降就可以小,因此正常情况下压降也小。
不过,低温熔化的保险丝大概成本高,或者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因此就用高熔点的金属去做,甚至用铁丝,那样熔断功率就比较大,所以压降就大。
见过一张照片,熔丝烧红了还不熔化,那就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

网友B:
2点多欧姆是断电量出的吗?如果是上电时测量(电压比电流)应该检查一下保险的选择对不对,一般PPTC还是要测试的,坛子里有相关资料。

网友C:
保险丝电阻的压降比较大,用MOS管搭一个保护电路

网友D:
用普通保险丝。

网友E:
或者减少一个保险丝。

楼主:
实在不行就只能去掉一个保险丝,或者把电源改成+/-15.3V

网友F:
PPTC选的不合适,在该应用电流情况下,可以选更小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PPTC选的不合适,在该应用电流情况下,可以选更小阻值的

PPTC在小电流的时候电阻都比较大。
低电阻的耐压大多数都只有6V。
LF和陆海都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PPTC在小电流的时候电阻都比较大。
低电阻的耐压大多数都只有6V。
LF和陆海都差不多 ...

刚搜了搜,PPTC还真不容易找到更小电阻的

网友D:
用恒流管怎么样?

网友E(点评):
用恒流管可能不行。串联恒流管,电源内阻增大,不利于电压源稳定。

楼主:
把电源板的保险丝放在稳压器前面,这样就不会影响到输出了。前端的压降不在乎那么零点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