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变压器电路分析

楼主(2014-03-06):
各位大师们,变压器电路如图所示(设变压器初级与次级的匝数比为k),其中V为高电平9V、低电平0V,占空比为50%的方波信号,求V1的电压波形?
还有请问变压器接在电子电路中应该如何分析,实际应用中又该考虑哪些方面?还请各位大师们推荐变压器相关的资料或者书籍,刚刚进入电子电路设计研发行业,很多不懂,不知道从何学起

网友A:
理想变压器,V1是占空比为50%的方波,其幅度要根据RL经T1反射到初级(变压器左侧)的数值与510欧分压的比值确定。
实际变压器,情况很复杂。由于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漏感、分布电容、铁芯是否饱和等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波形,而且V点方波频率变化时V1点波形也会变化。

网友A:
书籍,暂时推荐不出来。
讲电力工业中变压器的书有不少,但讲电子行业中变压器应用的一时想不起来。
要不然,找老tyw讨一本,试试?

网友B:
先看一本电力工业中变压器的书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