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如果寄存器没有设定,默认值是reset值还是随机值

楼主(2014-03-06):
我是初学者,劳烦各位大神了

例如锁相环初始化程序,PLLCTL_CME晶振监视使能位没有设置,那么该位默认是0还是1?
void INIT_PLL(void)
{
    CRGINT = 0;                  //关中断
    CLKSEL_PLLSEL = 0;           //在未初始化PLL前不使用PLL的输出作为CPU时钟

  #if(BUS_CLOCK == 40000000)
    SYNR = 4;
  #elif(BUS_CLOCK == 32000000)
    SYNR = 3;
  #elif(BUS_CLOCK == 24000000)
    SYNR = 2;
  #endif

    REFDV = 1;                   //PLLCLK=2×OSCCLK×(SYNR+1)/(REFDV+1)=64MHz ,fbus=32M
    PLLCTL_PLLON = 1;            //开PLL
    PLLCTL_AUTO = 1;             //选取自动模式
    while (CRG标志寄存器_LOCK == 0);    //等待PLL锁定频率
    CLKSEL_PLLSEL = 1;
}
另外,PLLCTL_AUTO自动带宽控制位,这里的带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使用的芯片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使用的芯片具体型号是什么?

老师你好,我用的是XDP5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我用的是XDP512
讨论问题而已不用叫老师啦。

Q1:  PLLCTL_CME晶振监视使能位没有设置,那么该位默认是0还是1?
A1:寄存器复位值一般都在手册中有写,CME位复位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讨论问题而已不用叫老师啦。

Q1:  PLLCTL_CME晶振监视使能位没有设置,那么该位默认是0还是1?

寄存器没有设置的位都是reset值吗?
可是,为什么还要设置以下两位呢,这两位reset值不已经是1了吗
PLLCTL_PLLON = 1;            //开PLL
PLLCTL_AUTO = 1;             //选取自动模式

网友A:
Q2:  PLLCTL_AUTO自动带宽控制位,这里的带宽是什么意思?
A2: 锁相环带宽,在手册附录A.5.3 Phase Locked Loop有相关计算公式等的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寄存器没有设置的位都是reset值吗?
可是,为什么还要设置以下两位呢,这两位reset值不已经是1了吗
PLLCT ...

芯片复位后,寄存器值都是reset值。
如果不放心可以通过实验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复位后,寄存器值都是reset值。
如果不放心可以通过实验测试一下。

好的,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