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继电器触电 阻容吸收灭弧参数计算

楼主(2014-03-06):
目前做个东西 用到继电器做功率开关
要求8个安培的电流 交流220V供电
去市场上买了 黑色封装的继电器JQC-3FF
标称触点在AC227V时 能过10A的电流
(只是 我看他的pin很细 可以直接插入洞洞板的孔中 我多怀疑是否能做到)
我担心这么大的电流 会降低触点的寿命 故想用阻容吸收触点的电弧
来延长寿命 只是不知道参数如何计算 参数计算的依据是什么

以上感谢

网友A:
先支持一下,坐等

网友B:
交流的用阻容吸收,断开时会有明显的漏电流!

网友C:
看你继电器闭合的工作时间是多少,试过几个品牌的小体积的继电器,标称10A。10A短时间几十分钟工作没问题,超过几个小时都烧了。
吸收电路看你是带的什么负载。如果是交流220V给负载,吸收电路就不要并在开关点,最好是并在负载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