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大家说这样的电路,单面板可以完成吗

楼主(2014-03-06):
一个4*4的矩阵键盘,使用导电胶的那种
说不能发图到网上,:L

网友A:
前提,你需要用多大尺寸单面板来做

网友B:
基本上可以,但是得添加其他元器件,比如说0Ω电阻之类的作为连接元件

网友C:
你不用双层你顶层走线顶层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用双层你顶层走线顶层焊接?

好像是这样的,我帮别人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可以,但是得添加其他元器件,比如说0Ω电阻之类的作为连接元件

估计得有很多,并且可能也不太好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你需要用多大尺寸单面板来做

大概70*1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70*110

我们可以QQ谈

网友B:
你可以给我做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咱们详细谈

网友D:
可以找我

网友E:
器件单面贴 有些板子节约成本这样做 ;单面走线 一些电源的板子有这样的搞法 是安全或者隔离考虑;具体就看楼主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