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inetis KL2x官方串口例程的疑问

楼主(2014-03-06):
这个例子能运行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658940-1-1.html
怎么我运行的printf不能输出。 我看里边的文档有输出,难道我设置得不对。
我是直接烧录例子里边的代码呀?

网友A:
请问楼主使用的硬件平台是FRDM-KL25Z 还是TWR-KL25Z48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使用的硬件平台是FRDM-KL25Z 还是TWR-KL25Z48M?

FRDM-KL26Z ,端口改成uart0的PDT6和PDT7.

收发数据都正常,就是printf输出为空,这个程序每运行一遍就会输出一行空格并且换行。
难道KL25和KL26寄存器组不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FRDM-KL26Z ,端口改成uart0的PDT6和PDT7.

FRDM-KL26Z开发板在飞思卡尔官网上是有提供例程包的。
你可以点击以下网址,下载FRDM-KL26Z_SC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FRDM-KL26Z&fpsp=1&tab=Design_Tools_Tab&uc=true&lang_cd=zh-Hans

楼主:
@FSL_TICS_Robin
这个工程里压根就没添加fputc之类的重定向,能串口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DM-KL26Z开发板在飞思卡尔官网上是有提供例程包的。
你可以点击以下网址,下载FRDM-KL26Z_SC。
http:// ...

我随便烧录了个helloworld, 是一样的,printf没输出。

看来我只有重载fputc和fgetc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随便烧录了个helloworld, 是一样的,printf没输出。

看来我只有重载fputc和fgetc了。 ...

稍等 我去拿块KL26的开发板测试一下

估计只能用你们的调试器 才有输出。我用的J-LINK直接下载的。

楼主:
kl26的例程,配置到uart0也没输出呀。

#define TERM_PORT_NUM       0

#define TERM_PIN_PORT       PORTD_BASE_PTR
#define TERM_RX_PIN         6
#define TERM_TX_PIN         7
#define TERM_MUX_ALT        2

#define TERMINAL_BAUD       9600
#undef  HW_FLOW_CONTROL

@FSL_TICS_Robin  试了没,我现在自己弄个个uart0_putstr。

网友A:
sorry
手头没有FRDM-KL26Z开发板,我去看看例程包中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kl26的例程,配置到uart0也没输出呀。

#define TERM_PORT_NUM       0

不清楚楼主使用的是哪种编译环境,如果是IAR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篇帖子:解放串口之重定向printf输出到IAR虚拟终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8502看能否在IAR的虚拟终端上看到printf输出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kl26的例程,配置到uart0也没输出呀。

#define TERM_PORT_NUM       0

最近部门申请了一块FRDM-KL26Z开发板,我测了一下hello world工程是能够输出串口信息的。
platforms文件夹下的freedom.h中TERM_PORT_NUM就默认定义到了OpenSDA虚拟串口上。
如果你有FRDM-KL26Z开发板,可以使用OpenSDA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部门申请了一块FRDM-KL26Z开发板,我测了一下hello world工程是能够输出串口信息的。
platforms文件 ...

谢谢,我是刚接手别人的工程。他的内核文件版本比较混乱。串口设置不能生效。暂时不去管它了。

网友A:
楼主你好,不知此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你可以继续在此贴中提问。
如果问题已经解决,请按照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帖子描述操作结贴。
谢谢配合

网友B(2015-08-10):
#define debug_printf(x, ...) do {} while (false)
我在下载的例程包里看到有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很明显是一个空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