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菜鸟求教:100KHz方波高、低电平怎么是斜坡呀

楼主:
1. 我想做一个100KHz方波发生器原理性仿真。得出了仿真结果高、低电平是斜坡。
    不知道咋回事?------我也怀疑过,是不是LM339/LM239转换速度不够快,换过其他比较器,
   都有斜坡。再说那个斜坡明显不是边沿。从此仿真来看,边沿过渡时间在300ns左右,
   跟此类比较器的参数较一致。
2. 仿真波形的周期约为17us,且占空比不是50%。按照如下附图计算,周期应该是10us,
   占空比为50%.
3. 如果上拉电阻R4分别改为500,10K,该周期值还会变化。按说,当正反馈系数F=0.462时,
周期T只与Rf和C有关系呀?
4. 我选用的稳压管D1N4465的Bv值是10.05V。而仿真得到的高、低电平值(5点几伏)离这个还差得远呢.
请哪位高人指点在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2014-03-06):
嵌位管没工作,波形当然不平了。

网友A:
500姆改成5K,电容缩小10倍。

楼主:
哦!对哈!看来在如此高的频率下,10nF的电容还是太大了。

网友B:
LZ需要方波,输出点当然在LM339的6脚!
LM339的datasheet上面有典型的方波发生器电路。

网友C:
频率太高了,  339 的输出脚的信号应该能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