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接收电路

楼主(2014-03-06):
求助:需要一个能够响应高频的光电管接收电路,希望各路大侠给点建议!!在高频环境下,光电管的结电容效应很明显,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降低管子电容?求指点~

网友A:
这个只能选择合适的高速型号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选择合适的高速型号来解决。

所谓合适,怎样算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谓合适,怎样算合适!!

根据你的信号频率查器件手册。

网友B:
比如PIN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PIN管就可以。

嗯,已经找着了具体型号的PI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