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恳请前辈通俗地讲解一下四元数的概念和应用方法

楼主(2014-03-06):
恳请前辈通俗地讲解一下四元数的概念和应用方法

最近想研究一下小四轴的控制算法。看到很多前辈都在用四元数这个数学工具,就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但看到很多资料都是太过于理论了,没有提及真正实际应用中应该怎么处理(或许人家提了,是我太笨没看懂)。

所以,在这里,恳请大牛前辈讲解一下,在我们编写控制程序时,应该如何使用四元数。比如,四元数的四个分量都表示什么?若是我们得到了一组四元数,那应该如何调整执行机构(电机等)?

先谢谢了!:loveliness:

网友A:
四元数是否是四个电机的输出量?

没搞清楚,坐听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元数是否是四个电机的输出量?

没搞清楚,坐听讲解。

貌似不是:)
引用 网友B:
| 显示全部楼层
根据四元数可以算出欧拉角,也就是当前角度,再求出其与目标角度之差,也即偏差,然后根据PID来调整飞行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四元数可以算出欧拉角,也就是当前角度,再求出其与目标角度之差,也即偏差,然后根据PID来调整飞行姿 ...

:handshake谢谢前辈
引用 网友B:
| 显示全部楼层
不客气,实践出真知

网友C(2024-06-27):
引用 网友B:
根据四元数可以算出欧拉角,也就是当前角度,再求出其与目标角度之差,也即偏差,然后根据PID来调整飞行姿 ...

能不能请教下如何根据九轴输出的数据得到四元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