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被批了,因为这个十分“简单”的电路!!!!

楼主(2014-03-06):
当我把如下一个电路交给总工的时候,总工问我怎么没有计算公式,我说计算有麻烦,先不算。然后就换来了一顿劈天盖地的批评!

电路如下:

要算出R中的电流(电阻值已经简化)。

如下的等效电路:

网友A:
抢个板凳

网友B:
我和楼主一个水平,应该说还差,那个等效电路图完全看不懂。

电阻R的电流为0,因为支路最后一个二极管无法导通(0.28V电压)。

网友C:
楼主编的故事吧?

网友D:
这个电路时简化过的?转述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最后一个探针线断了。应该是和上面的探针结果一样的

网友E:
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很好计算的,最下面那个二极管是不通的。

网友D:
如果阻值不一样,带来的结果也不一样,估计是你阻值简化后的结果。

网友F:
R上的电流接近0,可以估算出来。
从3.3V往右估算,第一个节点电压<(3.3-0.6)/2即1.35V
                            第二个节点电压<(1.35-0.6)/2即0.375V
所以R和D串联的电路电流接近0。
假设D为1N4148。

LZ是不是逗总工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R上的电流接近0,可以估算出来。
从3.3V往右估算,第一个节点电压

电阻大小不是原始值,我随便写的,我只是说计算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阻大小不是原始值,我随便写的,我只是说计算方法!

规范的方法是用KCL,KVL方程求解,二极管用V-I方程约束。确实比较难算。

估算的话,二极管取两种状态,导通时V=0.6V,等价于电压源。截至时V<0.6V,无电流,等价于开路。
二极管状态和电路参数有关。
仿真应该能快速得到结果,我不会,瞎猜的。

这样的电路工程上不可能出现,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
请问LZ这个电路是单纯计算题吗?还是特殊用途?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阻大小不是原始值,我随便写的,我只是说计算方法!

这样不好吧,,计算方法估算当然得看具体电阻大小啊,如果你两个没有二极管的支路电阻和下面查了数量级,总共的办法呀没错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阻大小不是原始值,我随便写的,我只是说计算方法!

计算方法可以用基尔霍夫定律和节点电流法。这样算虽然复杂点,但是可以列出公式。
二极管导通就是压降,不导通就断路。

网友H:
下面的那个电路电流你同事都是那么算的?

网友I:
我想知道这电路干嘛的

网友J:
这个还是得多学学比较好,蛮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面的那个电路电流你同事都是那么算的?

三点三除以一千加一千!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三点三除以一千加一千!

3.3/1.5*0.5/1K?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点三除以一千加一千!

不从技术和计算方法来说。
你这态度不对。总工把你叫过去,批评你两句那是应该的。总工不是什么都记得,什么都会的。
总工教你的是做人、做事的态度。你不把详细数据和方法标注出来,总工帮你核算?扯淡嘛,哪有那么多时间。
即使你对了,总工错了也不要据理力争,这不是科学界,咱们可以私下慢慢谈。
不要当面驳领导面子,可以虚心接受,这些事情后谈不误事。
:lol

恩恩,有道理
好

网友K:
这个电路看似简单,其实真的有点难度,最后应该要怎么算呢?如果不估算,有具体的计算方法吗?

网友L:
楼主真有才!!!
这哪是电路计算啊,是社会学计算吧。
总共怎么可能问你这么荒谬的题目和同事给你表演那么荒谬的计算。o(∩_∩)o 哈哈

网友M:
扯蛋的总工……

你叫他用万用表量一下二极管的压降看看……硅管的1N4007之类大概0.4V(小电流),肖特基的1N5817之类大概0.2V(小电流)……:lol

网友N:
既然D3不通,它和R5还要干吗?也许总工就为这?因为粗粗一算,R1,D1已用了超2V的电压。

网友O:
工地的总工,你跟人家叫啥劲?

网友P:
该批。
此图不必计算,一看就应该知道:R中电流很小,接近于零。
会仿真的话,仿一下看看。

网友Q:
这个电路不是这么好算的,可能还要使用迭代计算
简单的方法还是用仿真吧

网友J:
要是你领导也混这个论坛那就搞笑了;P

网友R:
20楼说得对,这不是个技术问题

网友S:
学习了  不知啥意思

网友T:
本科生表示没看懂总工的算法!感觉有点不可理喻!!

或许真的是我水平不够吧,补脑ING!!!

网友U:
求解释 看不懂啊 亲

网友U: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时简化过的?转述的是不是有问题?

探针2的位置 1.19+1.19+0.55=2.93 这怎么回事啊

网友V:
等效成这样,再用网孔法计算,电流  i=i1-i2,计算的话自己估算

网友U:
引用 网友U:
探针2的位置 1.19+1.19+0.55=2.93 这怎么回事啊

仿真是对的 电流少加了 新手新手:)

网友W:
引用 网友F:
R上的电流接近0,可以估算出来。
从3.3V往右估算,第一个节点电压

请教,为什么除以2?

两个串联分压,所以除以2

网友W:
有没有正解?给个计算过程和结果!

网友J:
算出来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二极管导通,最后一个截止,具体计算就不说了

网友X:
我只知道第二个电路图算错了,貌似是(3.3/1.5K)*0.5

网友Y:
不错,写的好
欢迎关注微信号

网友Z:
这个电路,有什么用?纯显摆?

网友AA:
我老老实实算了,楼主你们总工可以去死了。

网友AB:
r串联的二极管无法导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Z:
这个电路,有什么用?纯显摆?

和ddb_21ic有同样的疑问,这个电路有什么用?
如果没有用,总工扯淡吗?

网友AC:
引用 网友D:
不从技术和计算方法来说。
你这态度不对。总工把你叫过去,批评你两句那是应该的。总工不是什么都记得, ...

支持

网友AD:
严重同意10楼看法,附仿真结果

楼主:
请大家不要仿真和计算了呦,这个电路我上面的数值都瞎写的!举个例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大家不要仿真和计算了呦,这个电路我上面的数值都瞎写的!举个例子。

请问LZ这个电路做什么用的,好奇ing
问了好几遍LZ也不给个答案

网友AE:
楼主那你把正确的数字标上去啊

网友R:
发现很多人都说“D3截止不通”之类。咱想说,D3反偏了么,怎么能是截止呢

网友AF:
初入电子的新人,学习一下

网友AG:
如果是下图的电路呢? 把串联电阻修改了一下,还能快速判别?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H:
作为荒废了4年的学业现在大四了还没找到工作的学渣给楼主计算一下。
首先假定楼主这个电路电流处处是稳定不变的。
假设1,D1导通,于是R中有电流i流过,这个电流的来源必经过D2,于是D2导通,同理,D3也导通。
假设2,D1不导通,这时不用说了,认为i为零。

以下计算基于假设1:(从地回溯到电源一步步计算)

计算与假设1矛盾,故只能是假设2,电流为0

网友AI:
有人问了几次,这个电路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简单说,这是一个非线性变换,类似的电路可以把三角波变成正弦波。

网友AE:
引用 网友AH:
作为荒废了4年的学业现在大四了还没找到工作的学渣给楼主计算一下。
首先假定楼主这个电路电流处处是稳定不 ...

牛:lol

网友AJ:
引用 网友AI:
有人问了几次,这个电路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简单说,这是一个非线性变换,类似的电路可以把三角波变成正弦 ...

lymex大侠的这个是本贴最有意义的一个回复~不过还没懂……要再研究一下

网友AK:
支持20楼啊,说的在理。

网友AL:
新手过来学习

网友AM:
不骂楼主和总工,我有修养,哈哈

网友AN:
没搞懂这电路有啥实际意义!

网友AO:
看不懂,需要学习啊。

网友AP:
进来看看,学习一个

网友AQ:
第二图正常算是(3.3/1.5k)*(1/2),3.3/(1k+1k)不对吧。。

网友AR:
看到这么多人回,有点觉得是不是大家没看题目啊!流过电阻R的电流.......这个不就是那么算的么选带有R的整个网络不就OK了?

网友T:
楼主可否请你们的总工出来给大家补补脑啊???

网友AS:
下面的理解,没问题。上面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算!

网友AT:
有两种设计师,一种是已经遇到信号完整性问题,一种是即将遇到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AU:
今天看了下童诗白的模电,刚好看到了,利用二极管导通特性,随着电压幅值,改变电路增益,用折线来逼近正弦曲线

网友AV:
奇怪,电路中为什么没有电容和电感,不然分析起来交流信号更来劲.

网友AV:
......(3.3-1.8)/3k=xxx。
应该注明精度等级,误差范围(+-1mA);然后说明工作温度范围,大气压及湿度,甚至注明地磁场强度和方向,最后注明生产工艺要求,包括引线剪脚......;

幸好老板不懂,不然早把总工炒掉了(浪费笔纸).

网友AW:
牛人啊,晒的电路没看懂

网友AX:
新手一个,过来围观学习下

网友AY:
两次戴维宁等效,最后二极管承受0.3V的反向电压

网友AZ:
等高人解答。。。

网友BA:
大治你还那么牛B的呢

网友BB:
前面的几个同学已经解释了原理,最后一个三极管不导通。
不过LZ不能怪领导,领导是分配任务的,技术可能早忘了。但是LZ也不可能一辈子做电路、做技术吧?谁都有淡忘的时候,术业不同时期专攻不同方向罢了。

网友BC:
认个错就OK了,他要的是面子

网友BD:
呵呵,应该是“高级总工”才会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BE: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同事也不一定搞清楚

网友BF:
保存了再看

网友BG:
有点半懂,但是还真不怎么会算这个电路R的电流

网友BH:
不错,得好好补脑了

网友BI:
没看懂啊,唉

网友BJ:
你去量一下,小电流的时候二极管的压降是不是0.6伏?

网友BK(2014-12-22):
楼主也是蛮幽默

网友BL:
我和楼主一个水平,应该说还差

网友BM:
有意思的帖子。。。

“他说不用欧姆定律也能算,然后让那个同事算给我看,算到:3.3/(1k+1k)=xxx。 ”
这TMD不是欧姆定律?

你们都确定只有导通不导通两种状态??还0.6V????一点实际经验都没??刚毕业?

居然还有反偏了····炯死人了··

网友BN:
呵呵,版主说的非常对,要委婉些,一方面要将你的计算公式写出来,另一方面可以搭个电路测试下,很简单的就判断出谁的结果是正确的。可以设R的电流为I,然后用基尔霍夫定律和节点电流法来得到结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