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跟电子不怎么达边的弱智问题

楼主(2014-03-06):
这里有没有搞压缩机的朋友?
我现在想请问下
1KW制冷量的压缩机需要配备多大面积或体积的冷凝器?冷凝器风扇是300M3/H的风扇

另外在咨询下冷凝器的面积是如何测量的!

网友A:
好像有专门的计算方法,你找找专业书籍

楼主:
谢谢,已经有跟做这方面的厂家联系上了。没有想到里面的东西不比电子的容易

网友B:
隔行如隔山嘛,除非原来有整过,要不具体数据肯定不会知道。

1、风冷凝器换热面积计算方法
    制冷量+压缩机电机功率/(200~250)=冷凝器换热面例如:(3SS1-1500压缩机) CT=40℃:CE=-25℃压缩机制冷量=12527W+压缩机电机功率11250W=23777/230=风冷凝器换热面积103m^2。

2、水冷凝器换热面积与风冷凝器比例=概算1比18(103 /18)=6m^2
    蒸发器的面积根据压缩机制冷量(蒸发温度℃×Δt相对湿度的休正系数查表)。

3、制冷量的计算方法:=温差×重量/时间×比热×设备维护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