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直流电机控制电路这样设计可行吗?

楼主(2014-03-06):
    我想做个110v 100w的直流电机调速器.用于控制电动门的.
    我用W14NK50场效应管驱动直流电机.由于W14NK50要求Vgs是8V左右.所以想出了以下电路图.

     1.为了Vgs有足够的电压,我专门用一组电路(U1 7812)供电给高压控制部份,而且这一组电压的地比较特别,大家请看电路图. 这样设计地,行不 行.可以保证Vgs有10V吗?
     2.这个电路有三组电压.其中110V的地和5V的地是连在一起的.这三组电路的三个地这样设计可行不?
     3.W14NK50这样用PWM控制行不行?
     4.这样设计AD采样,做过流保护可行不?

    谢谢!!
    诚意虑心听取大家的意见!  若有重大错吴,可以拍砖啦!!
(附:原理图   W14NK50电流控制图).

网友A:
1. 行不 行?
不行!
Q1截至的时候, R1/R4 分压给 Vgs, 所以只有约 2V. 要求Vgs大于8V, 则 R1 应该小于5K. 这只是算术问题.

2. 这三组电路的三个地这样设计可行不?
功能上可以, 但由于 5V 带高压, 不知道楼主怕不怕触电?

3. 用PWM控制行不行?
不行, 三言两语说不清了, 可以参考专业的驱动电路的描述.

4.设计AD采样,做过流保护可行不?
答案同2

网友B:
1、不行,R1太大,很久才能充满MOS管的栅极电容;
2、可以,一般AC110来自与大地绝缘的控制变压器输出绕组;
3、鉴于你的水平,建议用TLP250驱动;
4、可以,但R6偏大,电机特性会比较软;

网友:
R1 R4两个分压电阻的问题
R1=47K 这个参数阻值明显就大了;高电平的驱动MOS的能力也弱
驱动电压也低.这个问题估计楼主也会知道不对的,
只是可能一时间写错参数,写错R1 R4两个电阻的阻值而已.
最糟糕的就是下面的这个问题

那个C5 250uF/250V这个电容
在电子里面有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这句话
试想一下,C5原来没有电,DQ1 W14NK50这个MOS导通,马上给C5充电,
那么起不是有很大的电流流过这个MOS给C5充电???

很显然电路当中少了一个电感,
正确的做法是电流经过电感之后再去到这个C5滤波电容,然后再添加续流二极管
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一下常用BUCK降压芯片LM2575 LM2576的电路

如下图电路是从LM2576的数据手册复制出来的
LM2576的负载相当于楼主的马达
LM2576的Cout相当于楼主的C5
LM2576相当于楼主的DQ1 W14NK50这个MOS

网友B(点评):
我前面没注意到这还有个C5,应该直接去掉。

楼主(点评):
C5 若不要.我担心电机转动的时候会有许多谐波,这样会影响AD取样值的.

楼主:
谢谢三位大神.airwill   ocon  123654789    说得很有道里.

1.  我把R1改成4.7K 了. 谢谢!!! ^^
R4我是这样考虑的.因为栅极要放电才可以有效截止的,所以就在GS极接了R4  .R4用10K合合适吗?
2。因为我要做过流保护,所以才把110V 和5V的地连接在一起的。若这两个地不连接。那怎样做过流保护?
3。那个Q817 我是打算改用TLP250的。PC817性能很差。PWM 加TLP250可以吗?
4。“123654789“你所说很有道里,这个电感要多少uH才够?
5,我把R6改成1R 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三位大神.airwill   ocon  123654789    说得很有道里.

1.  我把R1改成4.7K 了. 谢谢!!! ^^

不需要另加电感,电机本身就是个电感,但和电机反向并联的续流二极管是必需的。

楼主:
我把图改成这样了.可行吗?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