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定时器同步

楼主(2014-03-06):
使用一个定时器作为另外两个定时的预分频器,参照ST的例程,使用TIM2作为主定时器,TIM3,TIM4作为从定时器,结果正确。但是,把TIM3作为主定时器,TIM1,TIM2作为从定时器,TIM1,TIM2得不到输出波形,
希望有知道的朋友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A:
没有啥区别, 主要是触发源 TS 的设置问题

网友B:
请问你参照的ST例程从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参照的ST例程从哪里可以找到?

参照的ST例程从哪里可以找到?

官网有那么开发板多例程, 外设驱动库, 到处都是 ST 的例程.
也可以去 http://www.stmcu.org/ 看看, 楼上的朋友, 好好找找吧

网友B:
找到例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啥区别, 主要是触发源 TS 的设置问题

谢谢版主,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参照的ST例程从哪里可以找到?

版主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