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CS5.1探针功能在那里?

楼主(2014-03-06):
求救CCS5.1探针功能在那里?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ccs5.1的探针功能在哪里?网上找都是ccs3.3等更低版本的介绍。请高手赐教!

网友A:
ccs3.3已经不需要探针工具了,所以已经取消了。
你要探针是为了进行文件的数据输入与输出吗?
那就不要担心了,因为3.3已经把断点和探针合起来了,前段时间我也找过,后来我才发现的。

1 设置断点
2 debug   breakpoint
3 选取相应的断点,右键,property  window
4 设置相应的属性

注意,这个时候,断点已经不是断点了,因为程序运行到这个时候,将不产生中断,只是进行数据存取,具体的设置和2.1版本的差不多,你可以查阅一下相关的资料

CCSV5还有吗?

网友B:
CCSV5与CCSV4类似,probe point工具集合在断电功能里。

网友A:
CCSV5与CCSV4类似,probe point工具集合在断电功能里,具体可以参考如下链接

http://e2e.ti.com/support/development_tools/code_composer_studio/f/81/t/127344.aspx

网友A:
Hello,
Probe Points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Breakpoints view. To Perform file I/O, you'd use a breakpoint and use either "Read Data from File" or "Write Data to File" as the action, depending if you wish to read or write data.

网友C:
楼主找到了吗

楼主(2014-08-08):
找到了,谢谢大家,在进行仿真的模式下才可以找到对应的菜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大家,在进行仿真的模式下才可以找到对应的菜单

常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