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IO口直接驱动数码管

楼主(2014-03-06):
现在有个项目 成本压得很低 本来想用74HC373来扩IO输出的电流
但是 价格比较高 所以想用STC的单片机直接输出经过限流电阻
到LED数码管的ABCDEFG pin 公共端用三极管扩流
只是 后来算算如果8段全部打开 电流明显超过手册规定的20ma
所以 感觉会影响寿命和稳定
但是看网上有人这么直接搞的 就是不知道长期使用有什么问题

网友A:
pic的我就这样用,位选也不用三极管, 更有个客户拿来个样品, 段与位直接单片机一个电阻也不用;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c的我就这样用,位选也不用三极管, 更有个客户拿来个样品, 段与位直接单片机一个电阻也不用 ...

牛人

网友C:
怕什么,20mA又不是一个io口,8个io口一共20mA,不大。

网友D:
一个373也就是8、9毛钱,连8、9毛钱都要扣的产品,也就不要去研究什么可靠性了,不可能什么便宜都给你占吧。

网友E:
常温下不加电阻也可以,只要保证你的电源不要太猛就行;
一般应用可以直接驱动公用极加上8个电阻限流就好,大多数单片机吸收电流会大些,因此建议使用共阴管子;
想省几个电阻的话可以在公用端加入限流电阻,大多应用4组数码就够了,改变一下为段码扫描效果一样,软件麻烦些;

网友F:
STC完全可以做到,IO足够时可以考虑两三个IO并联输出控制一个数码LED的公共端,只是要注意芯片还有个限制是芯片的总电流。比如两个IO并联可以到35mA以上,八段全亮时,每段可以分配4个毫安以上,选超亮的数码管,扫描四位数码管足够亮了(扫描IO共 2 X 4 + 8 = 16Pin,占用芯片总电流约40mA);如果三个IO并联,每段可以分配7mA,扫描7位数码管,亮度都没问题(位扫、段扫此时共用IO 3 X 7 + 8 = 29 Pin,占用芯片总电流约60mA,此时要注意总电流不要超标)。切记要在段驱动加限流电阻。
LS的意见不可取:位驱动加电阻,段驱动不加电阻,容易出现亮度不均匀现象,绝对会被Boss Diao的。

网友G:
如果只有1个数码管,电流还可以小些,平均每个段有0.5mA就已经很可以了;

网友H:
如果对显示的刷新速度要求不高,你可以单段扫描,也就是说一个数码管分开abcdefgh单独显示一次,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数码管了。这样可以解决一般亮度不均、MCU驱动不够的问题。

网友I:
用个便宜点的数码管驱动芯片好了
MCU选择1元左右的就好了

网友J:
老老实实家电流驱动吧,人家都这么久过来了,都是加驱动才稳定的,别扣这几毛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