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元件?丝印123P 微型4轴飞行器上面的

楼主(2014-03-06):
微型4轴飞行器上面的,4个电机的驱动,估计是NMOS,查不到型号

网友A:
不一定是STD123UF

楼主:
感觉不像STD123UF,STD123UF最大电流1A,这个123P驱动的空心杯电机最大电流1.5A,飞行电流平均1.1A,好象超过了极限参数,而且按150倍放大,在1A时单片机信号电流有6mA,似乎也太大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SI2302之类的NMOS,但查不到型号

网友B:
如果确定是MOS管,找个替换的就好了。
也许国产的,你就不好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是MOS管,找个替换的就好了。
也许国产的,你就不好查了

好的,似乎SOT23的NMOS,引脚功能和排列大部分都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