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外行的问题:对图像数据进行处理的时候数据是什么样

楼主(2014-03-07):
比如在PC或者DSP环境下对一张静态的10*10像素的jpeg格式图片数据进行处理,是不是要先将jpeg格式编码的图形文件解码成三个字节一组(点)(比如R/G/B各一个字节)这样 100组共300字节数据之后进行处理?
对动态图像是不是对每一帧图像也进行这样的处理?
在PC环境下也许matlab能帮忙做这些事了,在dsp环境下是不是要自己些C代码做这些?

网友A:
CCS下直接是可以借助仿真器读取到的
给你一个读取BMP的简答例子
void ReadImage(unsigned char *pImage,char *cFileName,int nWidth,int nHeight)
{
        int j;
        unsigned char *pWork;
        FILE *fp;

        if ( fp=fopen(cFileName,"rb" ) )
        {
                fseek(fp,1078L,SEEK_SET);
                pWork=pImage+(nHeight-1)*nWidth;
                for ( j=0;j<nHeight;j++,pWork-=nWidth )
                        fread(pWork,nWidth,1,fp);
                fclose(fp);
        }
}

网友B:
TI有提供image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下直接是可以借助仿真器读取到的
给你一个读取BMP的简答例子
void ReadImage(unsigned char *pImage,c ...

就是说jpeg格式的图片是需要解码了再进行处理的,不过这个解码的过程在各个平台上都有工具或软件库帮完成了,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jpeg格式的图片是需要解码了再进行处理的,不过这个解码的过程在各个平台上都有工具或软件库帮完成 ...

有相应的软件   可以打开jpeg格式的图片  但是你要了解里面的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