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S5460数据转换

楼主(2014-03-07):
1.从CS5460读回来的数,采集直流量时,直流80mv时,读回来的数是44358f  直流60mv时  309d51    直流40mv时,1B118f   转换 过去就觉得不对,如(44358f)/(7fffff)转换到十进制4470159/8388607*0.25=0.133  明显大于80mv 但如果用4470159/8388607*0.15 =0.0799  就差不多了 ,网上一些使用手册上又有这种算法,好像是把150mv看作满量程值。????问:怎么进行数据转换?
2. 采集交流时,如果采集交流时,使用频率发生器发波的,峰峰值80mv时,采集的数值为1A1B88左右,但降到20mv(峰峰值)数值就是2AXXXX左右,应该数值变化大啊,感觉应该相差会蛮大的。  关了信号发生器,采集的数据就为CCXXXX左右,请高手帮我分析下,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是找芯片厂商的FAE...

网友B:
我在用cs5463他们的FAE太浪了

网友C(2014-09-21):
你好  我最近也是想使用这款芯片  可以请教下你吗?  本人QQ784766797

网友D:
这么说,CS5460太烂太垃圾了。虽然我也用,没发现问题,但是看来要换了,怕怕!

网友E:
关键还是看自己怎么用,和硬件也有关系

网友F:
哈哈 多么经典的片子啊 不懂不要乱说.哈哈, 楼主校准了没有啊.  直流偏置 交流偏置 交流或者直流增益. 如果测量交流 ,可否考虑启用交流高通滤波器呢;  另外, 用信号发生器作为他的信号源 未免.... 一般用电力校准源实现.
业余玩过几次, 还是不错的片子.  希望能够用好.

网友G:
CS560 和 CS5463 都用过,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还是仔细检测一下程序结构和算法

楼主(2014-11-15):
哦 好久没逛坛子了,没回复这是不好意思。问题已解决,有疑问的朋友可以相互交流。qq1758059974

楼主:
分数分配错误?????????????怎么结贴?

网友(2017-05-14):
你好  我最近也是想使用这款芯片  可以请教下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