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汇编里用BIT定义FLAG、DATA定义字节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4-03-07):
位寻址区是20H到2FH,但是定义时用FLAG BIT 00H,定义的位变量对应的地址是00H还是20H?是否因为用了BIT关键字,00H=20H?那定义FLAG BIT 2FH是否是错误的?同理,SEND_DATA DATA 00H是否对应的是30H?还是应该定义为SEND_DATA DATA 30H?感觉好乱啊。。

网友A:
BIT是定义位变量,位变量的空间范围是00~FFh,当然是可以的BIT 00 = DATA 20.0...

网友A:
可以这样定义

MY_FLAG DATA 20H
MY_FLAG0 equ MY_FLAG.0
MY_FLAG1 equ MY_FLAG.1

网友B:
定义位地址时,好像是这样
FLAG_ON_OFF  BIT  20H.0   //只是20H的最低位

SEND_DATA DATA 00H是否对应的是30H?  这里是指定00H 不是30H

也可以

SEND_DATA EQU  30H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T是定义位变量,位变量的空间范围是00~FFh,当然是可以的BIT 00 = DATA 20.0... ...

位变量的空间范围是00~FFh??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位变量的空间范围是00~FFh??

好好去看书吧

0~127是变量空间,128~255是sfr bit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去看书吧

0~127是变量空间,128~255是sfr bit空间

我的理解是00H-1FH是R0-R7工作寄存器的地址,20H-2FH是可位寻址的地址,30H-7FH是字节变量地址,80H-FFH是寄存器地址。有错吗?FLAG定义在20H-2FH之间,字节变量定义在30H-7FH之间,80H以后的不定义。
我模拟了下程序:
TEST_A BIT 00H ;BIT定义00H其实就是定义了20H
TEST_B BIT 01H
TEST_C BIT 02H

TEST_DATA1 DATA 00H
TEST_DATA2 DATA 01H
TEST_DATA3 DATA 02H
TEST_DATA4 DATA 03H

SEND_DATA EQU 30H

ORG 00H
SETB TEST_A        ;20H.0被置1
SETB TEST_B        ;20H.1被置1
SETB TEST_C        ;20H.2被置1

MOV TEST_DATA1,#0AH        ;地址00H被赋值0AH
MOV TEST_DATA2,#0BH        ;地址01H被赋值0BH
MOV SEND_DATA,#0CH        ;;地址30H被赋值0CH

MOV TEST_DATA3,SEND_DATA ;地址02H被赋值0CH
MOV TEST_DATA4,#SEND_DATA ;地址03H被赋值30H

END

网友A:
说地址时要指明是哪个空间才有意义

地址空间00H可以对应DATA,IDATA,BIT,PDATA,XDATA,CODE....

“TEST_A BIT 00H ;BIT定义00H其实就是定义了20H”
都说了
BIT 00h = DATA 20h.0,只是20H的8分之一,不是20H

还是看书吧

网友C:
BIT定义有两中方法,一种是直接位地址,一种是定义某个可位寻址的RAM或寄存器的某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定义

MY_FLAG DATA 20H

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T定义有两中方法,一种是直接位地址,一种是定义某个可位寻址的RAM或寄存器的某个位。 ...

这里问的不是哪些内存可以位定义,是未定义的地址映射问题。现在基本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