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ICE测试SQLite3的功能

楼主(2014-03-07):
目前手上有一块AM335x ICE开发板,老大让测试SQLite是否可以流畅的运行在AM335x上。目前仅有一个网线、电源线和SD卡,对这块不是很了解,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下该怎么做。
PS:目前我已经安装好Ubuntu12.04的嵌入式环境,知道需要先将SQLite模块交叉编译后加载如Linux内核,然后编写测试文件测试SQLite的功能。不清楚的是需要在Linux主机上安装TI的CCS开发环境吗?以及在不清楚AM335x配置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与Linux主机连接?是使用USB线进行串口通讯,还是使用SD卡进行程序更新?

楼主:
补充说明为TMDXICE3359型号,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
请问AM335x ICE和AM335x IDK板选择SYSBOOT为串口启动或SD卡启动,未成功打印“CCCCCCC”等字样是什么情况?
现在空有板,但无法连接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AM335x ICE和AM335x IDK板选择SYSBOOT为串口启动或SD卡启动,未成功打印“CCCCCCC”等字样是什么情况? ...

不清楚,有什么表现?

楼主:
我根据原理图(AM335x_ICE_3h0013_Schematic_Rev_1_0a)修改ICE上的电阻位置,达到修改SYSBOOT的启动方式为SD卡启动。在讲SD卡插上后,ICE还是进入之前硬件检测的死循环。根据IDK原理图调整拨码状态为UART启动,并且连接PC和IDK的串口,在超级终端和SecureCRT中,均没有出现“CCCCC”的字样。所以现在无法连接PC和ARM板,没办法进行SQLite的功能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根据原理图(AM335x_ICE_3h0013_Schematic_Rev_1_0a)修改ICE上的电阻位置,达到修改SYSBOOT的启动方式为 ...

SD卡上分区、引导文件等烧写好了吗?

楼主:
是的,都利用(TI_SDCard_boot_utility_v1_0)软件烧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