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救命啊~~~帮我分析下这个运放电路~~

楼主:
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Vda为DAC的输入,输入范围为0~5V。
这个电路我只画出来一半,二极管的桥电路下面的部分和这张图左侧的部分基本一样,只不过是VSS负10V,这部分电路的输出接到Vneg上。
Vttl是个TTL电平。
VSS=16V ,Vda DAC输入0~5V,VTtl=tll电平,Vneg为负恒流源部分电路输入(也是DAC控制),VEE=-10V
求大神讲解~~~~~~~~~

图像  (27.54 KB )

相关下载

网友A(2014-03-07):
图有点看不清,看电路结构,应该是个简单的采样桥,放在D/A后端,以抑制Glitch脉冲。

楼主:
这个电路是利用DA,控制脉冲的压摆的。输入的DA和输出电压脉冲之间应该有关系。
楼上的大神,啥叫采样桥啊?(人傻勿怪啊)

楼主:
叫 controlled slope driver。。。。。。。。。。。。。。。

楼主:
具体的说是DA和脉冲的上升沿宽度之间应该有对应的关系。。。。。。。。。我这么理解的,但是有的地方看不大明白。。。。。。

呼唤神龙~~~~~~~~~

楼主:
图上,我只给出了正脉冲的部分,负脉冲的部分我没有画出。
最后VOUT输出的应该是在Vttl控制下的8.5V的电压脉冲,与此同时,脉冲的dv/dt应该和前面的比例电流源有关系。。。。。。。。。。。。。。

网友A:
这些东西需要看清电路元件参数,而图看不清

增大抓图软件清晰度,然后用电脑自带的画图软件反色,弄成黑白的。

楼主:
这个呢?能看清楚不? 麻烦了~~

图像  (129.9 KB )

网友A:
看清了。
Q4.Q5及前面的电路,视为压控电流源,其比例系数可以计算
而二极管桥为电流控制电阻,
如此一来,电路最左边到二极管桥为止这部分可视为压控电阻,
进而整个电路可简化为可变电阻+电容C3的RC一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清了。
Q4.Q5及前面的电路,视为压控电流源,其比例系数可以计算
而二极管桥为电流控制电阻,

压控流看明白了,流控制电阻是什么意思?能具体说说吗?、
麻烦了~~~

网友A(点评):
二极管动态电阻re=UT/I,电流源控制I,所以。。

楼主:
哪位大神再给解释解释啊~~~~~~~~跪地哭天喊地,挠墙裂地求啊~~~~~~~~~~~~~~

楼主:
呼叫大神啊~~~

楼主:
我尝试推倒一下,这是全图~~一会上推倒过程

楼主:
如果二极管桥电路之前的电路是为了驱动电容C3,那可以这样计算:
i=c*dv/dt
i为输出的电流,C为容值
Vout=(1+r1/r2)Vin
放大器U1A的输入输出关系
i1=Vout/r4
U1A开始工作以后,Vout的电压稳定,可知R4上的电流i1。
R3上的电流i2和R4上的电流i1基本相等,
所以
i1=i2
Q3和Q4是比例电流源,R8上的电流i3和i2的关系如下
i3/ i2= r3/r8
令g=r3/r8

那么i=c*dv/dt中
I3=c*dv/dt
I2*R3/R8=c*dv/dt
I1*R3/R8=c*dv/dt
Vout/r4*R3/R8=c*dv/dt
(1+r1/r2)Vin/r4*R3/R8=c*dv/dt ,因为R1/R2=1,R3/R8=g
所以最后dv/dt=2*Vin*g/r4*c
也就是说控通过控制Vin来调节输出电压信号的上升沿时间,这样分析对吗?
求977大神指正

网友B:
这个电路就是个恒流充电恒流放电电路,充放电电流相同,电容上的电压应该是三角波,与电容并联的电阻决定了电容上的最高电压.二极管桥就是起开关作用,平行的两个二极管要么同时开要么同时关闭.

网友A:
直接用软件扫描,比如10秒内,vta从0扫到5v,TTL周期设为1秒或两秒,具体的应根据手册等确定。
这样,总体工作原理就有了,至于具体的计算或参数调整,是后期的事。

根据描述,桥的控制端,或者说控制信号,是电流源,而VTA是连续信号,所以站在TTL是桥的输入信号的角度看,桥并非工作于开关状态,而且期望的输出也不一定是三角波。